s7-200与wincc连接

楼主(2003-12-10):
哪位大虾知道s7-200和wincc怎末联,我用一块277,cp5611设置成MPI模式,STEP7-MICRO与CPU224连得挺好的,程序都下载了,说明硬件安装应该没问题,后来又用了SOFTNET设置,就总通不过DP DEMO,请问哪位能给我说一说

网友A:
如果硬件安装没有问题,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可能程序没有完全下载,你只下载了某些块

楼主:
程序已将完全下载了,我所用的wincc是5.1版的,是不是必须得用softnet6.0版以上,是不是不用softnet也可以连上,用winac行吗

网友A:
西门子的网站上面有现成的例子。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training/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training/System/SYS_GS_006.asp

楼主:
谢谢沧海剑,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基本上是采用例子上的方法,用pc station走profibus 完成的,实现起来挺方便的,不过我看到有的朋友提到不用simatic net 也可以实现,只要找到s7-200的驱动就可以了,甚至不用em277,是这样吗,那样是不是必须走PPI协议?清幽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予以解答

网友A:
是可以的,但是首先你必须通过自由口通讯协议,写出一个opcserver。 不过那样你不如自己通过c 或者vb编写一个上位机程序来控制。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写opc server必须通过自由口通讯协议吗?

网友C(2004-05-15):
我也按西门子的办法是s7-200和wincc通讯成功,不过不知怎么在wincc中读s7-200v区的数据,上面搞好的大哥们能帮我吗

网友D(2005-06-24):
http://www.aya20.com/s200/

网友E:
SOFTNET6.0以下版本能行吗?

网友F(2005-10-29):
谢谢,正在关注此类资料

网友G(2006-06-17):
我也在努力
好了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