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中的变量怎么删除啊?我发现只要是用过的变量就都删不掉,它怎么老提示变量正在使用,无法删除。

楼主(2003-12-10):
组太王中的变量怎么删除啊?我发现只要是用过的变量就都删不掉,它怎么老提示变量正在使用,无法删除。

网友A(2003-03-20):
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郁闷

网友B:
先把点在其他地方的连接去掉,如画面或趋势,然后再删。

网友A:
已经去掉所有的连接了,就是三不掉,最麻烦的是它占着点数

楼主:
9494,用到的地方都把连接去掉了,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C:
如果要删除变量的话先要将和这个变量所有关联命令语言和动画连接去掉,然后保存你所修改的画面。 保存完毕后,关掉组太王的所有打开的画面。使用工程浏览器的“工具---》更新变量计数”。完毕后就可以将变量删除了。

网友D:
这么麻烦,能不能改进?

网友D:
删个变量都这么麻烦,我看组态王完了,5年以后肯定退出市场。建议组态王员工还是早点给自己找个出路吧。

网友E:
使用变量清理后,无用的变量就与画面脱离,而后可清除

网友C:
我觉得问题都是多面性的,这样做是麻烦了一点,但同时也保证了由于人员的误操作带来得巨大损失,我觉得宁可开发前期麻烦点也不要把麻烦留到后期测试或留给用户,那样将会是件令大家都不高兴的事情。 一个程序开发软件是需要时间来完善的,我从PB6。5---pb8.0用了多个版本深感其变化,我想组太王也需要一个过程来完善,从他版本号的频繁升级,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潜力和亚控开发人员的努力。

网友C:
因为他的BAG太多,所以才搞6.01、6.02、6.03!

网友C:
我也同意天火的意见,辩证地看,虽然删起来麻烦,但是容易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而且促使我们节约用点,保持系统内核紧凑

网友F:
系统的稳定性是第一位的,所以国内外各家的软件都比较麻烦,很正常。

网友C:
楼上的gogo你可能没搞过编程,要知道程序员最怕的就是没有BAG,一个程序的测试过程往往比编写代码的时间长得多,BAG发现得越早越多,程序就会更加完善。编写代码就算这个团队再好也不可能做的完美无缺,只有通过多方面的测试才能使程序完善起来,就象微软WINDOWS系统,简直是虫虫之家随时都在打补丁,就从这点就能看出有多少人在用这套系统,在给微软做无尝的测试。   我觉的组态王的不断更新,就是建立在大量用户的反馈信息上,我也搞过软件测试,我深知程序员对自己的程序是怎么看怎么顺眼,**(呵呵,我过去就是这样,很难跳出自己编写的代码的错误,所以一般测试都是不同小组交差测试,或干脆交给非编程人员测试)**软件的代码编辑人员在后期很少测试自己程序,一般都是在代码的编写过程中,同时进行测试。   我不清楚组态王上市多久了,但他的认真还是我很欣赏的。   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还是个刚毕业不到一年新人,我就是就自己的感觉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感触,说话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见量,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帮助。

网友C(2003-05-04):
前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好控制点数较少,占着也没关系,删除变量这样做还是很好的,可以避免人员的误操作,我觉得组太王上手还是很快的,比较容易掌握,界面也比较好做,就是有一点:图库里的图例只能按比例缩放,不象在mcgs中可以随便拖。

网友G:
可以删除变量的。很简单,只要到变量统计哪里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2003-11-07):
组态王与单片机连接的串行通讯中组态王的数据库变量怎么设,波特率等已经设好,就是接不到串行口的16位信息。请那位帮帮忙?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C:
我是一名刚刚开始使用组态王的学生,如何用组态王实行远程监控,有没有这方面的论文。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I(2003-12-10):
其实删除变量很简单:要删除变量的话先要将和这个变量所有关联命令语言和动画连接去掉(先用"变量使用报告"找到你要删除的变量用到的位置,删掉它),然后保存你所修改的画面。 保存完毕后,关掉组太王的所有打开的画面。使用工程浏览器的“工具---》更新变量计数”。完毕后用"删除未用变量"--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