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变频器之后,电机为何还会烧坏?

楼主(2003-12-10):
加变频器之后,电机(潜水泵)为何还会烧坏?哪位仁兄能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电机的绝缘有问题? 将载波频率调低,以减少频率对绝缘的影响.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功率大于电机太多了,谐波太大,而变频器的保护值太高,不能有效保护造成的。原因很多,这只是一点,我们出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C:
烧毁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引起:绝缘和热保护!所以,请检查一下变频器的配线和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在李方园所说得基础上再加一个, 假如你的变频器容量不够,出水位离水泵较高,可能有些人在调试时会把转矩提升调得太高。经常启动电机经常处于磁饱和状态就会把水泵烧坏。以上是几个水泵厂调试潜水泵都发生过得类似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D:
潜水泵选型可能有问题,扬程一定要选的恰到好处,千万不要大的太多。尽量让变频器工作在40HZ左右,就不烧了。我曾经用P型18.5KW变频器驱动22KW 潜水泵,4年多了,好用。(我也遇到过多次潜水泵被烧的案例)。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E:
大家有没有弄清楚啊,人家不是说了个“还”吗,就是说没加变频器之前电机烧坏过,加了还是烧,怎么都在分析起变频器啦,唉!

网友F:
造成电机烧毁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水泵轴封密封不好加快轴承损坏、轴子拖心、运行电流升高、绝缘下降、水泵过于接近水底易把杂物吸附增加电机的运行负荷。

网友C:
电机电缆若很长,在电缆末端会产生高电压(浮地电网),解决办法--变频器也浮地。仅供参考

网友G:
潜水泵一般电缆线较长。会造成较大的尖峰电压,导致电机绝缘被击穿。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可以改善。如不知何处购买,请看各种电气杂志上的广告。或发MAIL hew@sinee.cn,我可向你推荐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