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

楼主(2003-12-10):
请问那种变频器可以将电机调速到60000-80000转

网友A:
用变速器可以担力矩会减小

楼主:
谢谢,那选用什么牌子的呢,我的是0.53kw的电机200V的,我看一般的变频器只能输出到400HZ啊,60000-80000转则要1000多HZ啊。

网友B:
这要收电机本身的限制

楼主:
电机没问题,什么变频器才能输出这么高的频率压

网友C:
这种变频器恐怕很难买的到,没听说过谁的可以做到1500Hz的输出,即使有价格估计是天价。建议使用磁滞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