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3-12-10):
变频器恒功率和恒转矩有什么区别? 在何种情况下选用相应的变频器?

网友A:
从公式:功率=转矩*转速 可看不出! 变频器一般只把风机、水泵型负载(变力矩)分成一类,其它则用通用型的!

楼主:
多谢李老师! 那么对于电梯可以选用通用型吗?

网友B:
风机、水泵型负载(变转矩)分成一类,但有的泵类是恒转矩,如化工行业的注塞泵;功率=转矩*转速 ,恒转矩就是转矩保持不变,恒功率就是功率保持不变,除变转矩外,常用的多是恒转矩。电梯变频器属于恒转矩类,但现在有专用的电梯变频器

网友C:
电梯专用型的不过是模块放大了一个规格,另外加有PG卡而已。安川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