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03-12-10):
我想精确控制15kw的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并且能在电脑中实时显示,可以用变频器吗?需要用码盘?用60齿的霍尔传感器可以吗?选择什么样子的变频器?

网友A:
想精确控制的话就要码盘啦 什么变频器啊,找我吧 我卖给你。。。。。。。 EMERSON的

网友B:
emerson 的td3x00系列为何这么贵啊,能便宜就好了。

网友C:
对异步电机来说转速是不可能精确控制的,用码盘来闭环控制只是一种不得以的办法,要精确控制电机转速只有使用永磁同步电机才是上策,该种电机的转速是不受电源电压和负载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我想说明一下,其实所谓精确控制,也是相对而言的。其实我的意思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案,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精度。有一个相互的比较! 比如60齿的霍尔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0.1%? 比如码盘的精度是多少0.01%? 这个怎么样得到的?

网友D:
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如果不高于0.5%,我推荐你选用正弦的变频器。无需加码盘。 可提供电脑控制程序(简易的)。或提供通讯协议你自己编。 EMAIL hew@sine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