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改造求助

楼主(2003-12-10):
我们这儿有两台SULLAIR(美国寿力)LS-16空压机,现希望通过变频器对其进行改造以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并希望两台空压机互为备份,请各位高手给予援助,多谢。

楼主:
对不起,忘了电机功率为55KW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有兴趣可以联系。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371-3553075(6) 传真:0371-3553077

网友B:
先要看看有无节能空间再改!不然劳民伤财!

楼主:
请问郭工: 如何判断有无节能空间? 谢谢!

网友C:
空压机是典型的通风负载,其功耗和他的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如果你的风机转速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加变频了,不合算的。何况你的电机功率那么小。

网友D:
to axf 搞错了吧!大哥! to liangkk 空压机加变频器肯定有好处,也节能。但是有储气罐的节能空间不大,却可以减小机械和电气损耗。要改的话,建议加装蓄能飞轮,克服死点问题,否则变频器要有问题。

网友C:
to hans4u 空压机有很多是做分离空气的,不用储气罐

楼主:
to axf 55千瓦的电机也算小的么?克服死点是什么意思?请不吝赐教。

网友E:
请问你的空压机是否经常处以轻载状态,如不是,免了.

网友A(2004-04-03):
我也遇上一个问题,请求指教: 空压机改造后,在启动过程中,老是喷油! 请问是怎么回事? 远传压力表检测范围是0-1MPa,MPa与公斤是什么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