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迷津

楼主(2003-12-10):
我可能要从事嵌入式系统方面的工作了。我想知道的是做嵌入式系统这一方面和做操作系统到底有多大区别?是不是也是知识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的吃青春饭的行业。我觉得我问的很白痴,但刚刚涉足,非常的迷惑。

网友A:
我是个大三的毕业生拉,我对嵌入式系统有很大的兴趣.我从书中得知,嵌入式系统和一般的操作系统是不同的,一般的操作系统是可以随意的更改,可是嵌入式系统就只能是应用方面的,例如ATM机,WINCE,PAD等就是应用的嵌入式的芯片所开发的. 我的解释简单了,请各位高手补充说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