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3-12-10):
各位大侠好,我在某论坛上看到内容为-----<看大家这样热心,我也说个故事,是真实的,请大家赐教。说起来丢人:我做个变频器项目的时候,在变频器前端使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我认为50赫兹交流电流,应该没啥问题。可是实际情况是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1/3。我使用变频器电流检测,电流和设计的额定电流差不多。后来,把电流互感器装在变频器后端,电流才算和变频器电流差不多。>的贴子,由于我是菜鸟,不能理解真的有这种可能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流和输出端电流当然不一样。你互感器测的没错。变频器电流检测的是电机电流是变频器输出端电流,而不是输入端电流。因为输入端电压是380V,而输出端电压是变化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端的运行电压就明白了。输出端电流大于输入端电流,输出端电压小于入端电压。 你会发现 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是平衡的。

网友B:
据我所知不可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电压与电流的,不知你使用的是哪家产品?

楼主:
各位大侠好,有空就去以下地址复一复变频菜鸟们的问题吧,先谢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4&ID=8844

网友C:
现在书店里有很多这样的书籍,上面说了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 今天开始www.gkong.com的技术论坛上已贴出上传地址,想上传供大家共享资料和软件的大侠可去看看,到时大家都不用花钱买资料和普通的软件了,想几时下来用就几时下,多爽!共享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