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望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2003-12-10):
大家好: 我公司现在有一个施耐德的变频器在试车出现缺相报警,检查线,电机完好,请教各位老师出现这种情况机器是不是有问题!急!谢谢

网友A:
基准频率是否设定正确,把加减速加大;还有首先把电机线脱开,启动看是否正常,用整流模拟表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平衡,有问题打13966694084

楼主:
我已经把电线脱开试了还是不正常!但是启动电机的时候能够启动,但是在启动运行一下又马上报警了!

网友B:
变频器和电机的是否能配合使用,变频器小了不行,如果试没有负载的变频器都不行的话,那一定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当然在线路完好的前题下。

楼主:
哦!谢谢!我检查一下模块!

网友C:
是不是用小电机试机?电机功率要与变频器一样!

网友C:
不接电机更会报警!

网友D:
哈哈,还是检查电源吧。接触不良,运行之后接点发热,所以缺相。

网友E:
变频器可能出问题,机内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F:
同意老财意见

网友G:
检查三个输出反馈电阻是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