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故常烧

楼主(2003-12-11):
各位同仁请教: 我厂的设备主要是精车铜材料的设备,该变频器为科比的 型号14.F4.C1E-3440 7.5kw 该变频器主要是控制版辊的旋转运动,设备为触摸屏控制.在生产中常出现电脑无故重启,设备停转,变频器烧,电柜24dc控制电源烧,PC电源烧。经多次测量电机完好,对地正常。以前变频器经多个接触器才串联,经常频繁停电。现在改为从总开关过来,经空开,经滤波器,再到变频器。还是烧电源和变频器。分析是不是24DC电源质量 触摸屏PC电源或电脑主板 变频器质量 线路问题。望各位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是否是变频器经常急刹车造成电压波动?

网友B:
变频器常烧哪个部位,请说明,不然不好判断。电脑无故重启可能受变频器谐波干扰或电脑电源有故障

网友C:
也许是24V电源的隔离做的不太好

楼主:
常烧里边的硅堆 线圈 功放 ,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B:
可加安装380/220隔离变压器

网友D(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手机13921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