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3-12-11):
各位老师: 你们好! 我是变频器的初学者,请问ABB-ACS401000932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部分在哪里,是不是大电路板与散热器中间黑色和白色的部分,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与输入端连在一起是整流模块!

楼主:
to 李春发老师: 首先谢谢您对我指教! 我对于上面的问题仍不是很清楚,它的整流模块仅用的是二极管吗,以前在书本是写的都是可控硅,如果采用的是可控硅的话,却没见有触发电路到g极的控制线;对于逆变部分的话,用的好象也不同于可控硅,它采用的是什么元件、什么方式进行逆变的呢?请赐教! 谢谢!

网友B:
整流模块大都是二极管的,但要配继电器,变频器电容充电后继电器闭合!用可控硅则可不用继电器。 逆变模块现在多用IGBT,是一种场效应管与晶体管的复合管! 这样基本知识的书你能买到吗?是否要帮你买?

楼主:
谢谢李春发老师的赐教! 我这里是湖南郴州,一些专业化的书籍很难买,要是李老师方便的话,请帮我买一些有关应用和维修的书籍,告诉我您的地址或帐号,我会先把钱汇过去,谢谢!

网友C:
ABB的变频器有专业维修服务,运气好的话,这个服务(包括元件)可能是免费的,请与我联系。我是ABB授权维修工程师。正好负责湖北、湖南一带。wusae@sina.com

网友B:
等我去书店找到再说!

网友D:
请问李工: 整流模块配的那个继电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E:
短路启动电阻,为直流回路提供主电源

网友A:
是这样的!如果用可控硅就不用这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