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水

楼主(2003-12-11):
大家好,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好心的大哥、大姐能给我一份四个泵的恒压供水的程序呢,,小弟我万分感激。。能不能给我发个邮件给我,,wzw5188@126.com

网友A:
你的控制要求是怎么样的,详细说一下,可以帮你写一下!

楼主:
是三菱FX系列的,望你能告诉我

网友B:
有报酬吗? 0531-8202118找张工

网友C:
用的什么型号的PLC,工艺要求?yyyymmggnnii@sina.com

网友B:
富士变频+PLC+人机界面轻松实现,已经有许多成功案例。可以 咨询010-68486493

网友B:
我有四台泵的恒压供水程序,使用多种变频器。不需模拟量模块。 CJH7189@SOHU.COM 0310-7189359 13930063633

网友D: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E:
楼上的兄弟,谁有这个程序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好? gdsf@163.net

网友F:
我可以说一说是路,利用变频高低速信号即使0HZ与50HZ,两个开关量信号来控制变频,利用状态继电器S来控制变频的启动.我做的全食160KW,效果挺好的,但是工变切换时需要注意.

网友G:
楼上的阿李: 你好!我经常会遇到大功率泵变频转工频时大电流的困扰!请问在这方面你有什么高见?w-r-b-j@163.com

网友H(2004-05-23):
能给我一份吗 邮箱:zslcs@sohu.com

网友:
--------------------------------------------------------------------------------   楼上的兄弟,谁有这个程序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好?   P4015833@163.COM

网友I:
求了 yayax_163@163.com

网友J:
希望也能发一份给我cloudkyo@163.com

网友K(2005-06-23):
现在的人好现实哦

网友L(2005-07-28):
三菱 和LG PLC 恒压供水程序 我这儿有 QQ:360902698 注明:恒压供水

网友M:
下面的东西应该对你有帮助 1、 硬件设计 改造后的电控系统由一台三菱变频器FR-F540-55K、一台三菱FX1S-30MR-001可编程控制器(PLC)、水压传感器和自动开关、接触器等构成,变频器FR-F540-55K适配电机功率50KW,它的基本配置中带有PID功能,通过变频器面板设定一个给定频率作为压力给定值(给定频率大小在系统调试时最终确定),安装在出水管上的压力传感器反馈来的压力信号(0~10V或4~20mA)作为压力反馈接至变频器的辅助输入端4、5,变频器、PLC时刻跟踪管网压力与压力给定值之间的偏差变化情况,经变频器内部PID运算,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改变水泵转速,并通过PLC控制水泵工频电源供电与变频器供电的切换,自动控制水泵投入运行的台数,实现闭环控制,使水压不偏离压力给定值,保持水压恒定。 M1、M2为变频器的极限输出频率的检测输出信号端,该信号进PLC,作为泵变频与工频切换的控制信息之一,这个极限输出频率可通过变频器面板设定;系统开始工作时,先由变频器启动一台泵,变频器将反馈压力与给定压力进行比较,经PID运算,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在用水量较大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接近工频(即到达极限输出频率),而水压仍达不到给定压力值,PLC将当前工作的变频泵切换到工频下工作,关断变频器,再通过接触器将变频器切换到第二台泵上,实现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双泵供水,随着用水量减小,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当降至频率下限,而且压力仍能达到给定压力值,则PLC将工频泵切除,只由剩下的单台变频泵供水。无论单泵变频工作,还是双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工作,系统均以水管压力与给定压力保持一致为原则,时刻采样极限频率信号和压力反馈信号,通过PLC进行逻辑判断并输出相应的指令,控制水泵工作模式。MA、MC为变频器发生故障的输出信号,该两端接信号灯D7,以显示变频器故障,S4与SC接有复位按钮AN1,轻故障时接动复位按钮AN1,可重新启动变频器;S1和S3短接,并通过PLC输出点控制的中间继电器KA的触点与Sc连接,由PLC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与关断。 PLC选用FX-30MR,该PLC有输入16点、输出14点,在自动方式下,二台水泵可变频工作,也可工频工作,由PLC四个输出点(Y31~Y34)控制其接触器(KM1~KM4)线圈的得电与失电,为了保证系统安全,这四个接触器在硬件接线上均互相设有互锁触头;水泵过载信号(FR1、FR2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进PLC的两个输入点(X0、X1),系统设置的紧急停车按钮AN2和相序检测器JXW的触点各占一个输入点,这些输入点用来采集故障诊断信号和紧急停车。PLCI/O配置接线如图1所示。 系统通过PLC输入点X7、X10连接的转换开关KK可选择自动和手动两种工作方式,当选择手动方式时,可分别通过1QA、2QA、TA按钮,单独控制各泵在工频下运行与停车,这主要用于定期检修或变频器出现故障时临时供水; 系统选用YTZ-150型带电接点式的水压传感器,其水压检测范围为0~1MPa,检测精度±0.01MPa,它将检测范围的压力对应转换成0~10V的电信号反馈进变频器,这种水压传感器还可以设定水压上、下限压力值,上、下限压力值分别设在给定压力值上、下两侧与给定压力略有偏差处,当水管压力处于上、下限压力时,传感器分别输出开关信号进PLC两个输入点(X5、X6),与变频器的极限输出频率检测信号一起,通过PLC逻辑判断,控制泵的变频与工频切换及工频泵的切除。 3 软件设计 当转换开关KK打到“自动”位时,输入X7点接通,二台泵交替在变频、工频下工作,因此,在软件设计要对四个接触器线圈的输出点Y31~Y34进行互锁,虽然在硬件电路中通过它们的常闭触点相互进行了互锁,但为了保险,Y31与Y32、Y31与Y33、Y32与Y34之间在软件中也进行了互锁,即Y31与Y32不能同时有输出,Y31与Y33、Y32与Y34也同样不能同时有输出,否则,就会发生变频器同时拖动二台泵,或工频电直接串入变频器输出端U、V、W而损坏变频器等严重事故,这不能允许。 系统通过PLC逻辑运算,可实现故障自诊断,可对泵的过载与损坏、供电相序等故障进行诊断,并通过相应信号灯显示,对于这些故障,系统自动停车,实现自我保护;对泵的各种运行状态也进行相应的信号灯显示。 4 结语 从改造后的电控系统运行结果看,采用PLC进行逻辑控制,采用带PID功能的变频器进行压力调节,系统工作可*,使用方便,压力稳定,无冲击,水压稳定在用户需要的0.4MPa上,而且根据需要这个压力值可通过改变压力给定值进行改变;在系统增泵或减泵过程中,水压在0.4±0.01MPa范围内波动,一旦增或减泵过程结束,水压波动随之结束,过渡过程时间短暂,很好地满足了恒压供水的要

网友N:
你可以使用丹佛斯的变频器,它不需要PLC.直接可以拖4台泵.

笔名,若此

网友:
希望也能发一份给我cccxz126@126.com

网友O(2005-12-16):
希望也能发一份给我zhoul555@sina.com

网友P:
TO:x-japan

你说的这个方法不错,你是否作个系统控制柜了呢?另外你说的YTZ-150型远传压力表是什么公司生产的,既有模拟0-10V输出,又有上下限下力开关量输出。可否提供压力表的生产厂家资料,谢谢了!
我公司一直采用“恒压供水控制器”,功能还不错,就是质量有点差,容易坏。如果采用PLC+变频器控制,那可靠度应该是大提高。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Q:
希望也能发一份给我xwm00100@163.com

网友R:
TO:x-japan
你说的YTZ-150型远传压力表是什么公司生产的?请告之
DXDCRSF2003@YAHOO.COM.CN

网友S(2006-03-14):
  大家好,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好心的大哥、大姐能给我一份四个泵的恒压供水的程序呢,,小弟我万分感激。。能不能给我发个邮件给我,,WXWJA@163.com

网友T:
  大家好,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好心的大哥、大姐能给我一份四个泵的恒压供水的程序呢,,小弟我万分感激。。能不能给我发个邮件给我
hsl0000@126.com

网友U(2006-05-16):
给我也来一分梯形图,四泵

网友U:
 给我也来一分梯形图,四泵,三大一小,小的只有工频状态
用S7200PLC的CPU226,变频器的内置的PID,用ABB ACS600但我不知道怎么选型,怎么连I/0接线图。谢谢了!
  再问几个问题,就是我选的硬件配置对吗?需要扩展吗?怎么扩展?
  hlchen2002@eyou.com  QQ:68280635

网友V(2006-07-08):
http://www.chinachilong.com
I济南赤龙经贸有限公司
在山东我可以帮你

网友W(2006-10-12):
直接用变频器就好了!还用PLC吗!用安川的!

网友X:
  我有一个三菱fx2-n的程序,是三台泵的,一个变频,定时切换工作,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如果有用,给我回个信.我发给你. nhq0516@sohu.com

网友Y:
太简单了,一套全自动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触摸屏控制器全部搞定,根本不需要你做任何工作。王海龙13466623347

网友B(2006-11-28):
各位高手发给我几个程序好吗?
谢谢了
我的邮箱:high_stone_119@163.com

网友Z(2007-03-19):
哪位大哥有程序啊,6泵的?????wangdp1234@163.com

网友AA:
谁想推荐做柜子的请给我发信箱,一用一备的变频给水控制图和器件选择, abcde12344@tom.com       无负压真空抑制器大量出售 电话13188120026

网友AB:
大家都是来做广告的。

网友AC:
我有程序,刚给朋友做的,三菱fxplc

网友AD:
需要一份,attfutte@163.com

网友AE:
 我有程序,做恒压供水15年了,三菱fxplc,三菱变频器,有带PLC的,有不带PLC的,有一拖二,一拖三都带变-工切换.

网友B:
 初来乍道:
     你好!能贡献一下您的资料吗?
          beijing_net@163.com

网友AF:
没看见程序,大家能把程序贴出来吗?
谢谢。

网友AG:
大家都无私些,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H:
有的变频器不用plc的,不如三垦的加个供水基板!

网友AI:
广告呀
这都不懂

网友AJ:
谁有资料,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希望有资料的大侠们,能够慷慨的共享一下资料,这里小弟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
yyddmmaa@163.com,
急切的等待着大侠们的回复。

网友AK(2007-04-30):
  我也做过一个一拖四的变频恒压供水,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下。
QQ43288732
下面是工程实际图片:
http://www.gotoplc.com/product.php?productid=16217&cat=278&page=1

网友AL:
是啊,帖个程序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M(2007-06-05):
你好!能贡献一下您的资料吗?
        tangzhongze70110 @163.com

网友AN(2007-07-24):
            我也要一份好吗? 谢谢!!

           SXQC@21CN.COM

网友AO:
不喜欢供水基板,

网友AP(2007-09-02):
一控二、控三、控四带辅泵变频三菱FX1S的梯形图,变频器采用ABB系列ACS510   334651578@qq.com    谢谢

网友AQ:
用专用的恒压供水控制器

: さくら

网友:
顶一下  挣一分

网友AR:
给我一份PLC程序,恒压供水的

网友AS:
给我一份~我也学习一下
chunhaolu_1980@163.com

网友AT(2007-10-18):
本人也在搞两台泵的三菱PID恒压控制程序,有程序的高手给我发一份吧  zhuangmq@qq.com

网友AT:
   你好,本人在做一个两台水泵的恒压控制程序,不知同行是否做过恒压控制PID程序,向你们要一个程序?

控制要求:两台泵供水的恒压控制:两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采用FX2N-2AD加上压力变送器(4~20mA),采集出水口0~0.6MPa压力,反馈回来送PLC。采用FX2N-2DA模拟量输出4~20mA的电流控制三菱变频器。控制在触摸屏中实现,在水压低于设定压力时,变频起动一台泵,输出频率控制变频器,达到50Hz时,切换为工频,延时启动另一台泵。

硬件方面己经完成。关键是软件方面,PID方面
采用三菱PLC   FX2N-2AD  FX-2DA  触摸屏
由于参数在触摸屏中调整,所以不用PID控制器

本人邮件:zhuangmq@qq.com

Qq :280153350

网友AT:
你好,本人在做一个两台水泵的恒压控制程序,不知同行是否做过恒压控制PID程序,向你们要一个程序?

控制要求:两台泵供水的恒压控制:两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采用FX2N-2AD加上压力变送器(4~20mA),采集出水口0~0.6MPa压力,反馈回来送PLC。采用FX2N-2DA模拟量输出4~20mA的电流控制三菱变频器。控制在触摸屏中实现,在水压低于设定压力时,变频起动一台泵,输出频率控制变频器,达到50Hz时,切换为工频,延时启动另一台泵。

硬件方面己经完成。关键是软件方面,PID方面
采用三菱PLC   FX2N-2AD  FX-2DA  触摸屏
由于参数在触摸屏中调整,所以不用PID控制器

网友AU:
我想找一个恒压供水的程序,用三菱FX-2N的PLC,控制3台泵谢谢.
 zhy_2006070@sina.com

网友AV:
我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AW:
我们为上海凯泉设计的水泵专用控制器,20点的很好用,电话:13528768950或gongq@techwayson.com

网友AX(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AY:
  可以用四方变频器

网友AZ:
初来乍道:
     你好!能贡献一下您的资料吗?

网友BA:
呵呵。不知用什么PLC呀

网友BB(2016-05-27):
恒压供水这个系统很出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