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处理五台泵的启停控制如何实现?

楼主(2003-12-11):
五台泵(四用一备)的启停控制如何实现? 原则: A、采用软启动方式启停水泵,吸水进内的液位信号送入PLC控制站,由PLC根据液位信号控制泵的启停,同时以液位的高低来选择所启泵的台数; B、先开先停,后开后停,轮流倒车; C、当液位达到超高液位时,PLC发出报警信号。 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出出具体实现过程! 不甚感激...

网友A:
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只不过我们这里是4用一备。这样怎样实现备用泵的轮换工作?

网友B:
很简单,每个泵都用一个变量来记住它的顺序,用来形成一个堆栈。

网友C:
堆栈好象不是很好吧!那如果我先手动启动!再让它自动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再次启动已经处在运行状态的设备!你们说呢?我用欧姆珑的就出现这问题!我最后采用计时来做的!

网友D(2006-11-29):
请问你用在哪里?我有完整的方案

网友E:
不过我们在水处量理行业里面一般最多也就两备一用。

网友F(2018-11-05):
四用一备的原理图 有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