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1报警十万火急!!!

楼主(2003-12-11):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近来出现故障,只接电源不接负载,面板启动后在0hz不报警,一旦通过面板提升到0.01hz即报oc1或oc2报警。请各路高人指点。先谢了!!

网友A:
型号?模块有无坏?020-88281886

楼主:
FR-A500-3.7K,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为一体,通过初步测量模块参数都对。

网友A:
检查驱动!

楼主:
李哥,驱动与电流检测有直接关系吗?去处电流检测可以吗?充说明一点,变频器使用的场合湿度较大。

网友A:
6路驱动电阻是否一样?小电容是否漏水?

楼主:
6路驱动电阻是指模块的6路吗

网友A:
电流检测不能去掉!用洒精洗一下一步

楼主:
还有其它原因能造成此故障吗?

网友B:
有个办法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解决根本问题,你看有没有互感器,如果有的话把检测信号线的一路接入10K电阻

网友C:
可能是接地检测出了问题

楼主:
请问吴工;接地检测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D:
变频器逆变模块内部短路,可能是过载或接地造成的。

网友E:
可能是模块门极击穿

网友F:
李工,您好!我是学电子的,最近把变频器接在变压器的低压端(电阻小),而且是空载运行,发现运用变频器的原始设置根本启动不了,保护为OC即过流,后来认为改变加速时间可以改变电流,因此把加速时间从10调到600,后来变频器烧毁。请问是什么原因?变频器带动变压器与普通电机有什么不同(个人认为都是感性负载,应该没有本质区别)?怎么样才可以使变频器对变压器正常驱动?

网友A:
当然不能这样接!变压器的低压端阻抗太小了,接变压器有何用?可接初级端!

网友G(2005-10-30):
最近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