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低频过流报井的原因

楼主(2003-12-11):
请教各位大师: 我厂有一台台达VFD-B型变频器,当运行频率在4HZ时,每隔1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OL”过流报井,请问原因是什么?最好谈谈其理论依据? 有何补救措施? 不懂变频器

网友A:
过负载,电流输出超50%,可能是最低电压调太大,电机负载重,最好不要长时间低频运行!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也调整过参数,最后还是不行,看能不能想办法减轻你的负载。要不然更换变频器,或者让你的变频器工作的频率高一点,还勉强可以。要说原因只能说变频器自身的性能达不到你所要的工作条件。观点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

网友C:
台达变频器VFD-B的有这样的故障,可将补偿值去掉,试试看,散热是否正常呢?你的负载是什么,也许我能帮你。

网友D:
大家好,我也正在用台达的变频器,只可惜已经烧了。老师为此大发脾气。我用它来带动电力变压器,把输出电压加在变压器的低压端(额定400V),变压器空载损耗为1100W,变频器额定功率为11KW,起初是OC报警,后来我把第一加速时间调到600(默认为10),变频器就烧毁了。请问各位师什么原因阿?我不是学变频器的,只是借用一下做课题,请大家解释解释是什么原因使变频器不能带动变压器负载以及烧毁的原因。小女子谢谢了!

网友E:
变频器乍可带变压器呢?

楼主(2004-10-09):
问题已解决: 通过设置转矩补偿,此现象已消失

网友F:
还有一个方法值得一试,降低载波频率来对应处理。

网友G:
大家好,我也正在用台达的变频器,只可惜已经烧了。老师为此大发脾气。我用它来带动电力变压器,把输出电压加在变压器的低压端(额定400V),变压器空载损耗为1100W,变频器额定功率为11KW,起初是OC报警,后来我把第一加速时间调到600(默认为10),变频器就烧毁了。请问各位师什么原因阿?我不是学变频器的,只是借用一下做课题,请大家解释解释是什么原因使变频器不能带动变压器负载以及烧毁的原因。小女子谢谢了! 你错在,“后来我把第一加速时间调到600(默认为10)”,你的加速时间越短越好,设到零都行。要不就是变频容量放大。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