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通讯高手。。PLEASE

楼主(2003-12-11):
高手们。好! 本人现在要做一个S7-300+CP340(RS485口)和仪表(MODUS协议,标准RS485) 的通讯,,只要把数据读到PLC就行。。。。。。。。。。。。。。。。。。。 不知怎么下手,肯请给些帮助,详细为好!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哈哈 不要有所期望 好些到这来逛的人是半懂不懂的 懂些的人也未必会回 都就喜欢吹吹牛 自己加油吧!

网友A:
按Modbus的格式先字符串(发要查询的的内容,格式请看手册或有关资料),接受回复并取出你要的信息。 modbus字符串(示例):01 0F 00 00 00 08 54 0D [Request] Byte 0: Net ID (Station number) Byte 1: FC=04 Byte 2-3: Reference number Byte 4-5: Word count CRC code word [Response] Byte 0: Net ID (Station number) Byte 1: FC=04 Byte 2: Byte count of response (B=2 x word count) Byte 3-(B+2): Register values CRC code word

网友A:
KAOKAO: 请不要太悲观:) RS-485论坛是有泓格在负责,我们会有专业的工程师在回答问题! www.icpdas.com.cn

网友:
KAOKAO: 我忍不住说了, 你好可爱, 连欲擒故纵都使出来了, 呵呵

楼主:
TO:月影无痕 你更可爱呀, 连这个都知道了, 哈哈 高手看都看了不想指点一二? 不要如我所说吧?! 谢谢在先!!

楼主:
to:yush 先谢谢了! 我们方案本身就错了: 西门子的CP340卡不能和MODBUS的仪表连上------ CP340是西门子点对点通讯的最经济解决方案 可三种不同形式的传输接口:RS232/20mA/RS422和RS485 可实现的通讯协议是ASCII/3964R/打印机驱动软件 而仪表是完全是MODBUS的通讯协议 要用西门子的CP341才可以但要另外的软件和硬件狗 请问有谁做过吗? 那位高手肯详细说下MODBUS通讯协议分那几种又是怎样实现的...? 谢.....

网友:
呵呵,KAOKAO: 我和你一样 都是来这里请教别人的 如果有我知道的 我一定言无不尽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

网友B:
各位: SIEMENS专家告诉你们: 1:CP340带回485口的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定货号:6ES7340-1CH00-0AE0,不要和232C口的搞混了; 2:这个东西支持的协议:ASCII码,RK512,3964R 3:这个口采用ASCII时就是一个自由口,编程取决于你的下位协议 什么MODBUS,USS,都行, 4:你买这东西时,随硬件有一张参数化工具光盘,里面有几个功能块 (FB),如果没这光盘,恭喜你遇到了JS 5:CP341也是可用的,速度快点而已; 6:我用过CPU340 232的做过与力士乐伺服通讯(PTP),现在正在做 与3台力士乐伺服通讯,(PTP就不行了,要485的,) 7:如果你实在要买硬件,我可以提供,13827202475 8:你必须相当熟悉S7-300,否则这东西就留着你自己慢慢用

网友C:
楼上精辟

楼主:
TO:HNzhang and everyone 先谢谢各位啊!!尤其是东莞的张工 我的CP341已经可以和仪表通讯了 只是个测试程序但我想该没啥问题了 纵然在看之前差不多都清楚了 还是要谢谢张工的无私指点 我不能接受是因为我开始做线是CP341与CP341通讯 2,4及9,11短接了!!! 拆开就好了 想再请教大家 计算CRC代吗有什么好方法在S7--300里面 比如用什么OB 或SFB或fb,fc等等 本人300不熟啊,望赐教.....................

网友B:
CRC校验码用循环(JC),通过FC封装最好,你只管代参数,这对你是个考验 IN:STARTADDR IN:LEN OUT:WXOROUT 自己多尝试

楼主:
to:张工 谢谢在先! 我今天也是试了一下在FC中JC做,,但结果不对 好像我的理解不对?! /////书上: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的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 如:H#01---XOW ----H#FFFF 结果16位的CRC寄存器 是H#FFF(E) 还是 H#F(E)FF? 在STL中用字节和字相异或,结果是H#FFFE /////是每次处理一个字节吧!在一个字中是先处理低字节后处理高字节? ////只要右移8次了(最后一次移了,如果最后一位是0,MOVE给16位的CRC寄存器:::如果最后一位是1,待与H#A001项相异或的结果MOVE给16位的CRC寄存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应该是字节异或 例:从DB10。DBB0到DB10。DBB12 应该是DB0 XOR DB1---》DB20 DB20 XOR DB2---》DB20 DB20 XOR DB3---》DB20 。。。。。。 DB12--》DB20 这只是算法而以,你自己组织一下程序,采用间接寻址和加形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