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请教ICS-ST电子皮带秤

楼主(2003-12-11):
请教ICS-ST电子皮带称问题 显示器通电后无显示,查7805损坏更换后,显示器时有显示时无显示。无法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还有故障点,详细定位需要原理图

网友B(2007-06-02):
你是不是用的重庆大唐称重系统有限公司的ICS电子皮带秤呢 ,我想问你点问题?可以吗?
我公司的是ICS—17A的电子皮带秤,显示器上电显示“HELP”、8E:常数设置错误,那要设些那些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