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求助

楼主(2003-12-11):
伦茨求助 我在使用LENZE8200EV时碰到下面问题:变频器带一电机,电机拖动小车,变频器与电机功率匹配没问题,在电机冷态时启动,变频器的频率上不去,过3分钟后才按设定频率走;当运行停止后马上再启动(即电机热态),频率马上就能上去,请教高人原因!

网友A:
你所说频率上不去是什么概念?电机在转吗?

楼主:
电机在运行,但频率没到设定值!

网友B:
这种现象不好解释,看一看外围端子和参数设置

楼主:
外围端子和参数设置没什么问题,同样的配置另一组上就好的。

网友C(2004-05-07):
求教:伦茨8202无显示,无输出,电源指示灯在闪

网友C:
谁也没有想到吗?谁修过啊?

网友D:
有伦茨产品的问题可直接致电伦茨公司啊。

网友E:
我也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将最大输出频率降低一些就可以了。 解释是转速太快了,造成转矩不够…… 解释还是有些讲不通。

网友F(2011-12-01):
我想问一下,伦茨电源模块ECSEE不接外接制动电阻情况下能不能给轴模块供电,是不是只要把T1,T2和BR1,UG短接就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