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11):
第一次来,请多多指教 我想请教高手,孔板流量计的取压点取在什么位置最合适。

网友A:
怎么还用孔板,价格不菲,维护麻烦.一般要求在水平管段上安装,前后有一定的直管段要求,震动小,户外要注意冬天不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