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急问:历史趋势图不能正确显示数据

楼主(2003-12-11):
急问:为什么在图上能正确显示的数据在历史趋势图中显示不出 来,数据名称后面有个括号:(无数据),明明是有的啊,是不是 ifix本身的问题呢?因为我用同样的方法加别的数据进趋势图, 都没问题,请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ifix本身没问题 不会是你没对应上点吧,或者是点写错啦 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