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启动器能否提供150%的起动转矩?

楼主(2003-12-11):
用于施工升降机、塔机等需要重载起动的设备

网友A:
这取决于电机的特性,但启动电流还是很大,效果不好,不如使用变频器!

楼主:
对于施工升降机只需解决限制启动电流,但不能降转矩,不需调速,使用变频器价格高。

网友B:
启动电流可以达到4-5Ie,150%的启动转矩达不到吗?

楼主:
如启动电流达到4-5Ie,在我们施工升降机的使用条件下是不允许的,启动器到底能提供多大启动转矩正在向大家请教,因我没用过此产品。

网友C:
用软启动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较小的初始力矩。保护电网及设备 所以不知为何要用150%的起动转矩 如要限流的话可以软启动一般可以提供 50-500%的电机额定电流 5-90%的额定转矩电流!!

网友D:
我们在施工升降机和塔机上的传动控制用过较多方案,但软起动肯定是不符合这两种机械的,因为不光有提升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下降的问题,大部分的软起动对于电机工作在回馈状态是基本无法产生制动力矩的。我不知道您是那个单位,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同我们商量。

楼主:
看来软起动在施工升降机和塔机上是不能应用了,只有考虑别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