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鸟请教:客户端和服务端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12-11):
各位大侠: 请问客户端一定要装ifix客户端软件,而在scada节点端一定要装服务器版吗?能在客户client装服务版运行去访问scada的数据呢?

网友A:
既然你都打算作为客户端了,还装什么服务版啊,要知道客户端和服务端是相对的, 要看你的SCADA的数据提供由谁给出,谁就是服务,谁接受数据提供,谁就是客户

网友B:
客户端和服务端是相同地。硬件狗都要有带ODB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