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x7.0利用TCP/IP协议建立网络

楼主(2003-12-11):
小弟用FIX7.0做上位,想建立一个两台计算机组成的基于TCP/IP协议的FIX的分布式系统。 两个节点名是:FIX1和FIX2。 IP地址分别是:192.168.0.36和192.168.0.25。 FIX1用的是WIN2K SERVER。 FIX2用的是WIN2K PROFESSIONAL。 配置HOSTS文件,如下: 192.168.0.36 FIX1 192.168.0.25 FIX2 在SCU中也做了网络配置。 可是,在画面上看不着远程节点。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小弟这里有礼了。

网友A:
we have a common trouble. i guess the main reason that some people siad that you should install a customer terminal soft. i have a question that it is neccessary to install a win2k server in the scada node. may i use the same win2k professional? thanks you! at addition, when i had a answer fot my trouble, i will share with you. please touch me by my emain address: robertlu123@sina.com. hope to see your mail.

楼主:
你好robertlu: SCADA NODE不是必须使用win2k server,我只是恰巧电脑安装了着个系统。我也很愿意share with you. intellution建议以太网卡使用,IO地址300,中断号3。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我还没有实验。 非常高兴和你交流。我的Email address:yxyang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