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有三相进线无出线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03-12-11):
请教有过ABB-ACS401000932变频器维修经验的各位师傅: 在ABB-ACS401000932驱动板上有个蓝色的小方快,它只有三根进线,没有出线,而且三根进线分别接在变频器进线的三相电源上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其作用是什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浪涌电压保护器。内部一般是三只压敏电阻,接成三角形,也有采用放电管的。作用是吸收电网浪涌电压。

网友B(2005-09-15):
我是做过流过压保护器件的,如果以后有需要TVS,压敏,放电管之类的产品,需要送样或资料的,请Q我:56796623,0755-8379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