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3-12-11):
李老师: 您好! 我今年刚从学校毕业,是学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到公司刚接触变频器,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对于ABB-ACS401000932变频器: 1、它的主板和驱动板(是不是就是触发电路?)分别是位于变频器下部的大电路板和上部的小电路板吗? 2、如何检测IGBT模块的参数,是不是参数吻合就表示模块是好的,您有此类关于IGBT参数的对照表吗?要是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份? 3、怎么确定逆边模块的好坏? 4、开关电源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具体位置何在?是在主板上吗? 5、如何检测主板和驱动板整块板的好坏? 6、变频器发出两声爆炸声,断路器没有跳,而且大电路板上的四个大电容没有炸,最可能的问题回出在哪里? 7、风扇后面象变压器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其主要作用是什么? 我的问题太多,似乎还很幼稚,恳求李老师能耐心指导我,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
简单回答一下你这么多问题,有可能买本书看—— 1)下部的大电路板是驱动板! 2)耐压值是模块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 3)开关电源位于驱动板上,作用是提供各工作电压! 4)变频器会显示故障原因!明显的故障万用表也可测出! 5)变频器发出爆炸声最有可能是输出模块坏了! 6)风扇后面是380V/220V变压器,向风扇提供220V电源!

楼主:
谢谢李老师 对于风扇后面的东西应该不是变压器,因为有四个,接线是一进一出,直接接到驱动板上,请赐教!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抗?没有机在身边!只是猜的!

楼主:
其实我也是这么猜想的,另外,请教各位师傅,直流电抗器的用途及其在变频器内部的具体作用。

网友B:
我是学机械电子工程刚毕业的学生,对控制极其感兴趣,不知道如何仿真,如何往单片机中写程序.请各位老师指点迷经.

网友C:
直流电抗器是平波用的,目的是消弱电网上传来的浪涌电流。 在变频器上也是起这个作用,另外还可改善功率因数及减小变频器对电网的谐波干扰。

网友D:
请问李工: 模块耐压测量用什么型号的耐压表?电流测量用什么型号的电容表?

网友A:
用普通型就可以,电子商场一般都有!耐压表全称应叫晶体管参数测试仪。

楼主:
谢谢hensen! 另外请教:直流电抗器是用在IGBT模块和逆变模块之间吗?

网友A:
IGBT模块就是逆变模块!串在直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