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扭矩加载装置设计方案

楼主(2003-12-11):
今需一扭矩加载装置,用于输出扭矩,请问各位高手用交流伺服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哪种好,可否用PLC的AO直接控制,还需要别的什么设备?如有可能,请告知价位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力矩电机,输出力矩大,精度高,就是贵了点。一般电机+驱动器要在3、4万,力矩更大的要更贵。呵呵,不知你的承受能力如何。

网友B:
可以选用伺服电机的力矩控制方式,但是控制信号是模拟量,使用PLC的一个开关量输出点恐怕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