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常用的控制方式?

楼主(2003-12-11):
请问步进电机常用的控制方式有哪几种?在要求较高时什么方式更合适?(单步周期最高要达到100us左右,每一转中均有匀速->变速->匀速->变速过程)

网友A:
你好像没有将问题说清楚?你碰到的问题是因为使用了软件定时(或者说使用的是windows的定时资源),所以才达不到你的控制要求,这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没关系。步进电机的控制,除了发脉冲,还有别的方法吗?细分也对你的工作无补呀。 若不愿意买控制卡,只有自己做接口板了。或者说将控制主机换为单片机(例如MSP430)或DSP。

网友B(2004-03-09):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网友C:
关于:‘步进电机常用的控制方式有哪几种?在要求较高时什么方式更合适?(单步周期最高要达到100us左右,每一转中均有匀速->变速->匀速->变速过程)’ 采用 80C196 控制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