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交流伺服驱动能否接3相交流异步电机。

楼主(2003-12-11):
请问交流伺服驱动能否接入3相交流异步电机测试。因为没有交流同步伺服电机,维修交流伺服驱动用。谢谢。

网友A(2010-02-03):
不可以,因为无编码器伺服会报警。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到我的个人网站
www.fix4u.cn
查看相关文章.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交流伺服驱动器具有无速度反馈控制功能。
这时,这个交流驱动器驱动是作为类似一个没有速度反馈的矢量变频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