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l720板卡安装。

楼主(2003-12-11):
谁安装过研祥的pcl 720板卡,这个板卡是如何安装的,安装完后在控制面板的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中是否可以看到这个板卡,请多指教!

网友A:
硬件安装就像我们安装显示卡或网卡一样的,插在扩展槽里就行了。再安装相应的软件就是了。 安装完之后在设备管理器是看不到的。只用研华公司自带的一个device安装软件上去安装它,在它的软件上里能看到板卡的并能设置它的address.

楼主:
谢谢! 我是直接运行软盘上的setup文件,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此硬件,运行板卡的demo程序,板卡DO输出接PLCD 885继电器卡,板卡地址设置2A0与板卡对应,不知为何我将输出置高或低,885上都没反应,不知哪里有问题,如何调整?

网友B:
看现象,应该还是没通讯上。 什么系统?

网友C:
如果计算机是2000或NT系统请安装NT下板卡驱动补丁。在组态王中定义设备地址是否可硬件拔码地址保持一致。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是不是这个系统不行啊? win98下的驱动盘坏了,在研祥的网站上只找到DOS和2000的驱动,在xp下装的是2000的驱动,难到非要用2000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