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过欧姆龙PLC控制过步进电机?

楼主(2003-12-11):
有哪位老大用过欧姆龙的PLC控制过步进电机,感觉怎么样,好用吗?   我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毛病,太不好用了,不过也说不定是驱动器的问题   有没有用过的,请给指点一下,   现在我是用00000口发脉冲,当把脉冲频率设为180Hz的时候,电机运转还算正常,虽然速度很慢,但是至少是运行起来了,当我把脉冲提为200Hz的时候,电机就不响应了,PLC发脉冲的声音也感觉不正常了,不过昨天调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竟然能提高到320Hz,但是也只是正常运行了那一次,然后就是还是恢复到了180Hz   总之,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根本提高不了速度,就那么偶尔的一次是提高到了12转/分钟,之后再也没有提高到那么快,一旦频率提高到190Hz的极限的时候就不响应了.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怎么没人遇见过这么个怪现象吗? 现在能将频率提高到500Hz,但是当我把频率提高到500的时候,电机反而没什么变化,看起来好似是更慢了,并且从500往上提就越来越慢了,几乎都不转了,这样看来能不能说是电机的问题啊? 或是说驱动器的问题呢?

网友A:
你确认信号接入的方式无误吗?能确认送入驱动器的脉冲正确?并且有足够的电流信号?

网友B:
确认一下输出电流以及电压!

网友C:
步进电机都有个起始频率和脉冲宽度的指标!起始频率高于特定值,电机不能启动,此时应该有个提速过程,在一个时间段里慢慢的提升控制器对步进电机驱动发射脉冲的频率;而每个脉冲中高电平的维持时间,即脉冲宽度必须大于某个特定值,否则电机也无法正常转动。你看看你得plc是不是这两方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