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冲床电磁调速改变频调速的制动问题

楼主(2003-12-11):
请哪位大虾告诉小弟:冲床电磁调速改变频调速的制动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配合适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B:
在请问:可不可以使用原来的制动?要用的话该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请问你原来使用的是什么制动,机械抱闸,能耗制动?

网友B:
回维修者:原来是电磁离合器和制动器

网友A:
也就是机械抱闸了,这存在配合问题,你可以先全部不用,使用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看效果再定

网友B:
谢谢维修者;原来的调速系统是电磁离合器加制动器;

网友B:
原来的是电磁离合器和制动器

网友A:
电磁离合器是机械辅助的设备,制动器或是机械抱闸或能耗制动

楼主:
谢谢维修者:冲床惯性太大了;不用制动器刹不住。要用话机械上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我觉得电磁离合可以用, 然后看情况加上电磁抱闸,那也是速度减的差不多了,多大功率的,考虑变频器容量加大一档,有问题打电话吧0551-4679322

网友C(2004-05-18):
用变频器的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说不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