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OT清除内存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3-12-11):
请教 GOT系列人机界面在开机时同时按下右上角与右下角,会出来一个日文的画面, 在这个画面下输入一个什么数字可以清楚内存??? 我用的是GOT940,版本:6.0 先谢谢各位啦!!!

楼主:
顶 我的邮箱:WANJUN@TCL.COM

网友A: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B:
只不过要求你将一个做好的程序重新传一遍这个程序选择语言为中文简体

楼主:
是清除畫面嗎? 如果是的話,步驟如下: 先進入系統設定畫面 選擇OTHER MODE 再選擇SETUP MODE 然後再找一個CLEAR USER DATA 執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