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940GOT设置问题

楼主(2003-12-11):
请教:那位高手知道F940GOT-SWD-C人机界面工作时,如果较长时间不用,背景灯如何实现自动关闭。

网友A(2003-09-04):
通过位元件实现,看手册

网友B:
按屏幕的左上角,调出系统菜单,在里面找.

网友C:
按屏幕的左上角,调出系统菜单,在里面找到选项设定后,同时还要置位PLC中控制区的第三位,例如和FX通讯控制为为M0起的话,要SET M2

网友D:
请教高手.有一F940三凌触摸屏发现以下故障,不翻屏,在右下角少一用力下压便可会正常.不知何因?

楼主(2003-12-11):
在軟體中,寫入的控制區先要定義一個WORD字元,譬如是D10,然後D10的第3個BIT要給他ON(由PLC編輯),然後再人機系統設定中要規劃多少時間,螢幕自動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