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7.1能否与s7-200进行通信

楼主(2003-12-12):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问intouch7.1能否通过配置i/o server 直接与s7-200 plc进行通信?s7-200通过一条pc/ppi电缆与计算机相连。

网友A(2003-06-26):
当然可以,可以通过自己编写dde或opc server,当然要了解ppi协议。 也可以用s7 200的自由口功能来自定义通信协议。

网友B:
intouch I/O server大多数情况下等于 suitelink + 指定规约解析程序. 如设备有自已的opc server ,则intouch 的(OPC LINK)就等效为 suitelink + opc client. 如设备有自已的DDE server ,则intouch 不需要其它程序可通过设定I/O点和设定访问名的方式实现.

哈哈!

网友(2003-10-21):
请联系: 010 - 6255 5899 肖先生,有成功事例。

网友C:
可以通过dde或opc server 上Wonderware网站看看 上面有驱动简介 当然用OPC Servers 更好

楼主:
intouch<--->opc-link<---> s7-200 opc server<--->s7 200 ppi

网友D(2003-12-11):
有没有现成的opc server(支持ppi协议的)可用?

楼主:
这个我咨询过INTOUCH方面的技术人员,不过我问的是S7300的机器,应该可以通用的,他介绍说需要安装SIEMENS的SOFTNET软件包,然后安装INTOUCH自带的S7的IO SERVER,具体的设置也挺麻烦的。不过他试验成功的是早期版本的SOFTNET,6.0版本的SOFTNET他好像自己也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