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笨!

楼主(2003-12-12):
各位大侠: 我用三菱的SWOPC-FXGP/WIN-C的编程软件,可是有进入监控的时候, 总会出现通讯错误。请问,如何改变这种情况?

网友A(2003-11-08):
下载PLC程序时正常吗?周围是否有强磁场或强电场?

网友:
是正常的,环境没有问题。只是监控不行。

网友B:
系统是甚末洋的

网友:
用FX2N的PLC。就算编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只要用监控,用了五秒以后就不行了。电脑是奔4的。电脑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通讯电缆(或串口〕有问题!

网友:
在win98下会好一些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我会去做的,有结果,一定会告诉大家。

网友D:
PLC上的开关位置对吗?通讯电缆的端口设置的对吗?

网友E:
你那种情况我以前也有过,应该是你的电脑串口通信有问题/

网友(2003-12-11):
1.傳輸線問題(是否用市面上不知品牌傳輸線,抗雜訊不良) 2.軟體問題,改用GPPW試看看。

网友F:
不知你是打开保存在你电脑上的程序就进入监控,还是把PLC里的程序读出后再进入监控,前者肯定会不行的

网友G(2005-11-13):
我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能上传(写进plc),也能下载(从plc中读出)就是不能清除,不能诊断。总是提示“通讯错误”。还有就是在注释里出现乱码。我的系统是winxppro;但在另一台电脑中win2k正常,winxppro乱码。请高手一起诊断诊断?谢谢!

网友H:
各位老大
我的三菱触屏怎么也进不了系统。显示屏上面就有什么“0号屏无效”就进不了了。请高手一起诊断诊断?谢谢!
13735453720可以联系到

网友I:
你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吗?如果你用的是F900系列的触摸屏的话,你在触摸屏系统中的:设定模式/串行通讯口/选择RS422.你试一试。

网友G:
建议你在win98se下使用该软件,可能会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