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屏蔽电缆

楼主(2003-12-12):
那儿有带屏蔽的电力电缆卖,规格是3×6(mm2)和3×16(mm2)各100米

网友A:
卖电线电缆的地方不是很多吗?一般都有卖。

楼主:
问版主:变频器离最近的控制系统PLC和单片机只有1米左右,变频器到电机(1.5-2米)可不以不用屏蔽电缆,谢谢。

网友A:
控制电缆一定要用,电动机电缆可以不用,但当出现干扰严重时还是需要屏蔽电缆。也就是说,干扰程度事先很难确定。

网友B:
广州的朋友:哪里有8*0。75规格控制电缆售。数量1000M。 要求耐拉。8芯分别标号为1,2,3,4,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