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485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3-12-12):
我用Cygnal单片机做了一个RS485通讯接口,接口的485芯片时MAX1480B,通信的另一端是一个RS485模块(7017)。二者进行通信时,总也通信不上.

网友:
1、 2边的通信格式是否一致; 2、 通信线的正、负是否接对; 3、 通信速率高时2端要加匹配电阻; 4、 可以2边共地试一试。 上海正华电子高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黄国雄 项目主管 高级工程师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021-62860969 电子信箱:hgx@e-zhenghua.com 传真:021-62867883 公司网址:www.e-zhenghua.com

网友A:
在该 485 网路上多接一颗 I-7520, 并接至 PC 的 COM1. 再开启一个 Hyper Terminal 作 monitor. 这样可以简单的看看该 485 网络上的通信状况 (双方发送的字符), 以此检查是否发送正确. I-7520 RS-232/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Softwares for I-7000 series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RS485论坛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list46.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