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的选取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12-12):
我现在做一个42点的模拟量采集系统,不知道选用中泰的PCI8219用三块这样行吗?如是这样的选取,那还得要什么样的设备:如什么样的接线器,信号是不是就是直接可以用PCI总线来接收?还有考虑到信号的干扰:我想把温度信号当独来做一块RS485的通讯采集卡,其他的还是用PCI8129不知道行不行?如行的话如何的实现信号从RS485的转换啊?不知道那位兄弟姐妹还有什么样的高见啊?

网友A:
看看凌华的DAQ-22XX系列板卡,本身支持64路A/D信号采集,并且支持512通道的可编程增益队列,即可以单独对每通道的输入范围、采样速率、信号输入方式进行单独设定,驱动提供丰富例程,编程方便。

网友B:
泓格I-7011 热电偶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1_c.htm 泓格I-7013 RTD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3_c.htm 泓格I-7018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8_c.htm 泓格I-7520 RS-232到 RS-485 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Softwares for I-7000 series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