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27-10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3-12-12):
我公司使用了一台TP27-10的触摸屏和S7-200建立通讯,使用了一年时间后,发现TP27-10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会重新启动屏摸,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电源有问题,建议更换或维修

楼主:
可是经过我仔细检查,电源绝对没有问题。有搞西门子的同行吗? 麻烦高手帮帮忙!

网友B:
我帮别人做的一个程序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是重新下载了应用软件后,目前没有问题。所以如果你手头有软件和编程线,不妨试一下!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C:
我用过三台TP27-10均有此类问题,在电源绝对没有问题,并重新下载应用后也解决不了,最后只有送西门子修理,周期4周.

楼主:
我试了,重新下载也没有用,不过我现在通过试验找到了大概的原因,就是TP27的触摸屏通讯模块存在缺陷,包括两部分:一是电源问题;另一个就是通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