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3-12-12):
请教各位大侠,当需要控制的马达输出速度很低时(如马达输出轴的速度<100 rpm>),则用变频器来调速会采生什么后果,是否输出力矩会变小?是否转速会不稳定?等情况的发生,应如何处理?

网友A:
没有问题的。用磁通矢量的变频器就OK了。

网友B:
一个实例:四极电机用变频器拖动,变频器输出频率0。1HZ,电机速度3 RPM,看起来较均匀,变频器显示不均匀。有条件的话,自己做个实验。

网友C:
变频器的低频段都不稳定 为什么要这样做在 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啊 磁通矢量控制也只是启动稳定转距的作用 你要想得到精确的速度 最好不要用交流调速

网友D:
如果一定要用交流调速 最好选用较高的频率 然后用减速器来完成

网友E:
要看你现场速度到底是多少啊,能具体些,如果是100转的话, 普通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功率多少,我为你解决。我是做 艾默生的。发MAIL给我吧!

网友B:
恭恭敬敬: 发给你的信息被退回。 不同的变频器可能效果不一样。我用DANFOSS变频器拖ABB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