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AM4520!!

楼主(2003-12-12):
各位大人们好!我现在想利用ADAM4520把计算机上的RS232转接为RS485与调节器通信,调节器是422和485都可以,但是我试过两种接法,都没有成功。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转接为RS485时,只需要把DATA+和DATA-接上,直流电源接上,相应的数据位和波特率设置一样就可以了?我的直流电源是从机箱电源引出的,12V,那调节器的地线怎么处置?接到哪里? 谢谢了!!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嘛!问题出在那里,呢,要知道4520的电源供电可不是12V的啊。是24V,还有你的调节器与4520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啊,要知道485远穿距离是1200M啊,还有如果是出在接线上,你试着把两个设备的DATA+、DATA-,交换接,就是A的DATA+接B的DATA-,还有就是你说的地线,你可以把地线端引出线,和你机柜啊,操作台啊一类的设备的静电地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