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03-12-12):
刚入门,请教大家: 1、步进电机引出4根线,一定就是两相的吗? 2、对于4相电机不知道串联并联应该怎么接。 3、cw脉冲和ccw脉冲有什么区别?对于控制步进电机有什么实际不同的效果? 4、步进驱动的输入脉冲宽度应大于等于200微秒,当输给步进驱动的频率大于5000HZ时,要么没反应,要么不稳定,可现在地转速还不能满足要求。请问需要换驱动吗? 谢谢!

网友A:
1: 引出4根线的步进电机,如果没屏蔽线,一定是两相的。 2:电机的串并联看驱动器,和你的要求。 3:cw和ccw是正反转的意思。 4:你现在的驱动器作的不好,才会要求大于200us,好一点的大于5us就可以啦,建议不要找很差的驱动器。 清参阅 www.hgdriver.com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不知道步进电机方面会不会有瓶颈,就是说换了驱动,提高输入频率后, 电机是不是还有个最高接受频率呢?

网友B:
1. 不一定,可以是二,三,四相电机

网友C:
步进电机当然有楼主所说的频率运行瓶颈,空载启动频率和运行频率(或最大运行频率)就是最基本的两项指标。建立阅读一下所选用的步进电机的说明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5000HZ是不是也到了步进电机的瓶颈,要是的话,我即时换了驱动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