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AB slc541与siemens masterdrivers vc 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3-12-12):
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使AB slc541 plc 与siemens masterdrivers vc(rs485接口) 变频器通信

网友A:
1:你需要相当熟悉SIEMENS驱动的标准USS协议(485硬件) 2:通过写PKW(参数和索引),或PZD(VC特定K连接器然后连接到你需要的地方),PKW最好 3:最好用X103 4:AB SLC必须有RS485的自由口

楼主:
HNzhang Uss协议没问题,只是slc541只有rs232接口,并且可组态为DH485 网络,要用3线连接,比RS485多出一根公共线。 ???????DH485网络的硬件结构与RS485 有什么不同。

网友A:
zrocky: 你的先保证硬件是485的,DH485网我不清楚,如没有485,加转接口 并且你的485口必须可以自由编程,我用S7200做过和MC的通讯,AB的东西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