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

楼主(2003-12-12):
请问485在5kbps时能达多远距离?谢谢.

网友A:
1. 请把题目写清楚. 不然后续讨论时会找不到该题目. 2. 跟您的环境干扰, 接线, 线材... 应该都有关. 3. 您可以加 repeater 来增加通信距离.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0_c.htm

楼主:
无中继485在牺牲速度情况下(>=5kbps>能传多远?

楼主:
无中继485在牺牲速度情况下(>=5kbps)能传多远?

楼主:
无中继485在牺牲速度情况下(>=5kbps)能传多远?(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