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4970A使用Initialize.vi初始化时出错,错误为ERR(-1073807339)

楼主(2003-12-12):
HP34970A使用Initialize.vi初始化时出错,错误为ERR(-1073807339),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2003-02-13):
GPIB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请问你的初始化函数参数什么,(仅针对HP仪器使用),

网友C(2003-12-03):
我们在使用这个一起的时候也出想同样的问题,不只阁下是否已经成功解决?能不能只使用串口?那个GPIB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C:
到ni.com下在最新的hp34970就可以了!原来的那个在initialize.vi里边的old visa open初始化时出错!

网友D(2004-03-06):
你好,我现在使用HP34970A,可是我没有学过检测,不太会用,请问哪里可以查到一些相关资料

网友E:
如果要用GPIB口要设置成GPIB控制就好了出厂默人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