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2.6与Modicon Premium通讯急!

楼主(2003-12-12):
我用的PLC是Modicom Premium 57103 使用MB1串口通讯, (MB1,PLC,iFIX)该如何设置? 急啊:兄弟们救我,都快过年了啊,老板盯着我呢!

网友A:
先把mb1驱动给装上。在ifix里导入mb1。在数据库里按mb1的格式写就可以啦。至于格式我忘啦

楼主:
我在任务控制中看到,有发送,接收为0;超时,重试也有数据, 而Drvsta-darsth都为0。 哪位使用过Modicom Premium 57103 PLC, 它的端口在哪里配置?

网友A:
你有没有在ifix里设置啊 得把mb1的地址在ifix里配置好啊

网友B(2005-11-29):
要注意地址啊,

网友C:
用OPC,自带的OFS,很好用。

网友D(2007-03-12):
我现在用TWIDO与MB1通讯不上,所有配置都没用问题,用的是TWIDO自带的3030编辑电缆.请教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