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IX网络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3-12-12):
我有一问题:两个数据采集站,操作系统都是WINDOWS NT4.0,组态软件均为FIX7.0,但这两台计算机并不在同一个网段内,但互相可以访问。现在要求其中的一台要读取另一台的数据,但是运行FIX,总是网络连接不成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2003-07-31):
将其中一台插两块网卡。设定route. 不在同一网段上不能直接访问数据.

楼主:
可是两台计算机是可以互相访问的啊,而且相互进行文件传输也没出什么错。   deng_lp,你能不能讲得详细些,因为FIX我用得时间很短,不是很熟。多谢!

网友B:
看看在两台机器上的host(具体文件名忘了,查找一下吧)文件里有没有把对方的Fix node name(不是机器名)和IP对上。

楼主:
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在hosts文件里已经把这两台计算机的IP地址和节点名都写进去了。我觉得问题不是在这个方面。

楼主:
你的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2003-09-02):
谁能给我一个组态软件FIX7.0 谢谢!

网友D:
这种问题我在一个石油工程中已碰到过, 但我用的不是IFIX,我用的是柏元网控的WEBACCESS,问题解决得很快,这种问题可能用IFIX无法解决的,如你想了解用WEBACCESS怎样做的话,请与我联系。我在上海的电话为:021-64325505-803  我想对您会有帮助的。

网友E:
应该是你配置的问题。 1、但这两台计算机并不在同一个网段内,但互相可以访问。 安装了NetBule协议或有路由 2、Ping 对方地址能否PING 可以PING 说明IFix的配置有问题[有路由器] 3、如PING不通 可以用deng_lp的方法。 或 给你的网卡在绑定一个地址(与另一个机器同一网段)[设置路由]。 看看系统帮助,直到两台机器可以互相PING通对方为止。

网友F:
是可以通讯的 ,我做了 一个几百公里的局域网的FIX6.15的通讯, ①在处理厂监控站的配置 进入Network Configuration画面,选中Network Support,点击【Advanced…】按钮,出现SCU对话框,点击YES,进入Advanced configuration画面,在Enabled Prolocols…栏中加入TCP/IP协议。点击【OK】,返回Network Configuration画面。在Remote Node Name中键入FIXA,点击【ADD】按钮,这时Configured Remote Notes栏中出现FIXA。点击左下的【OK】 在\winnt\system32\drivers\etc的hosts文件中加入两行: 199.199,199.100 FIX 10.136.201.118 FIXB ②在总公司站点的配置 大致同上,只在Network Configuration画面,在Remote Node Name中键入FIXB。 在hosts文件中的操作也同上。 ③设置NT的网络的通讯: 设置两端计算机网络的工作组名和计算机名,工作组名需一致。 设置计算机的网络的协议为TCP/IP协议。 处理厂站 总公司站 IP地址 199.199.199.100 10.136.201.118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255.255.0.0 默认网关 199.199.199.200 10.136.201.242 设置完后,重启计算机。 ④切换操作系统到DOS下: 在处理厂站点计算机上运行下行命令: PING 10.136.201.118 PING FIXB 都成功。 在总公司站点计算机上运行下行命令: PING 199.199.199.100 PING FIX 都成功。 ⑤两端都运行FIX,总公司能在所有画面中观察到数据

楼主(2003-12-10):
用户节点和服务器节点连接出现问题!求助 谢谢lvyu先生的提示,但本人并不能可行! 本人在实验是里配置一个client和scada节点时,出现麻烦! 运行并切换画面时出错,出错号:-2147186678,提示: networking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for this node。 此提示框仅出现在切换其中的一个画面时给出。 另外,在client机上ping scada顺利,在scada机上ping client也没问题。运行tcptest/c/rscada命令,有出错提示:找不到文件cptest/c/rscada(或它的组件之一),请确定路径和文件是否正确,而且所需的文件均可用。 我的邮件地址:robertlu123@sina.com 渴望收到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G:
重装ifix时选 网络 试试

楼主(2004-03-20):
还有,一定要有狗,否则就连不上。

网友H(2006-02-06):
同意
温古而知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