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精度±0.1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3-12-12):
这种控制方式是否可行,使用增量式pid控制方式,传感器选什么!

网友A:
单片机实现精度±0.1的温度控制是可能的,我们做过 ±0.05。 但控制方式是否可行与传感器无关。

网友B(2008-08-12):
哈哈,周公是神仙,不知你的传感器是什么样的?控制范围有多大?可否推荐?

网友C:
请周公喝茶估计会告诉你

网友D:
建议使用位置pid控制方式,位置式pid算式在运算过程中积分的截尾误差要比增量算式小,这样更容易将静差控制在更小的范围内.

网友B:
和喝茶没有关系,本人在控制邻域摸爬滚打多年,看来是白活了,到现在为止没有见过这么高级的传感器,别说控制了,当然控制范围很小的话,就别说了!!

网友E(2008-12-31):
5楼高见     在工厂环境下 这样的精度不现实  (热负载不稳定  加热不稳定。。。。。)

网友F:
精度太精了吧,我们用的是DS18B20,不够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G(2009-02-05):
这个和用单片机没有关系,主要是算法和传感器精度。

本人对此表示谨慎的怀疑。

网友H:
一般用途不会到那么高的要求,在啤酒行业有这样的需求,我有朋友做到过。但不是单片机做的。透露一下秘诀,加冷媒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