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485通信失败

楼主(2003-12-12):
大家好,我时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用Cygnal单片机做了一个485接口,通过VC++串口调试精灵调试成功。另一个通信模块也是485接口,单独调试时也通过了。但是当单片机和这个485通信模块通信时,确怎么也通信不上,不知为什么,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我都调试了三个星期了。快郁闷死了。大家救救我啊!!!!!

网友A:
在该 485 网路上多接一颗 I-7520, 并接至 PC 的 COM1. 再开启一个 Hyper Terminal 作 monitor. 这样可以简单的看看该 485 网络上的通信状况 (双方发送的字符), 以此检查是否发送正确.    I-7520 RS-232/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